镀锌管最小弯曲半径,怎样计算?

楼主(2014-02-18):
镀锌管最小弯曲半径,怎样计算?

网友:
这个有计算公式?

网友:
可以查表啊。

网友:
如果有芯棒和防皱板,可以小点,如果直接弯,一般钢管按2.5倍算(当然壁厚不能太薄)

网友:
镀锌和不镀锌,要区别对待吗?
镀锌的附着力不是很好吗?

网友:
镀锌管只是防腐蚀,对钢管的最小弯曲半径的影响基本忽略,所以按照钢管本身最小弯曲半径:1.5倍钢管直径。

网友:
镀锌管分为冷镀管和热镀管,原理不同,形成的镀层也是不一样的,热镀在钢管和镀层之间形成了铁铝合金层,而冷镀是没有的,锌层较软,不影响整体的弯曲。所以镀锌管应计算的就是管本身的最小弯曲半径,另外,弯曲工艺不同,最小弯曲半径也是不同的,所以应根据你的现场条件选择合适的弯曲半径,具体见下表。

网友:
应该不同规格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