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挥想象当练习保险管检测机

楼主(2014-02-18):
最近做了台保险管检测机,主要检测外壳a,b c,d,e之间相互有没有松动。如图2000个每小时。a b c d e之间一扭能转动为不良品。

网友:
顺轴线在表面印刷等距黑线,用超市刷价码的枪扫描,利用轮子外沿搓动两端A,E,令两端有速度差,搓动扭矩小于破坏扭矩即可,当完好的通过时候等距黑线不错位,判定OK,刷价码的枪扫描值设为0,当任意处有错位时,刷价码的枪扫描值设不为0,判定废品,下一步剔除。

网友(点评):
印刷黑线增加工序、成本,松动后黑线又重合就会误判。

网友:
夹持a、e,一端固定,一端正反转动(摩擦、气动都可以),用编码器监测转角,如果转角超过夹具本身的弹性变形范围,判定为不合格。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样简单好做

网友:
a b c d e之间一扭能转动会不会影响产品电阻/电流,若是有影响,可以测量电阻的变化,

网友:
保险丝一般不做这个检测的,要的话,也只是抽检。担心,如果每个产品都这样折腾,会有一个可能性,把好的经检测,这么折腾后变成不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