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床对刀

楼主(2014-02-19):
如果数控车内孔,对刀的时候,对的是工件的内孔外内圆面(也就是平常我们对的内圆面的另一面),那么,工件坐标系还是在车床主轴中心吗

网友:
你是要 车床主轴反转吗     没问题  但是对刀时注意坐标方向

网友:
对刀的对的是原理而不是样子,数车还是以试切法为主,数车基本上没有坐标原点的概念(在一根轴上一次性车多个相同的工件除外),车一刀内孔量一下内孔值,把值输到刀补里就好了

网友:
只要刀具中心高还在中心上就是对的啊。

网友:
径向都是以工件旋转中心为原点的。
所以不管内孔、外圆的原点都在主轴中心。

网友:
记住,坐标系是最麻烦也是最不需要了解的东西

一开始学数车的时候不要管坐标系

对于99%以上的数控车对刀,都是碰端面,对Z零点,碰外圆,量尺寸,对X轴,就行了,做出工件后,按实际尺寸和图纸的要求差距补刀。(如果是需要编程,一开始比较推荐按图纸尺寸编,别管公差。等熟悉后,推荐按公差中间值编程)

想太多容易让初学者混淆

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网友:
找到工件的原点,知道刀尖离原点的距离,想怎么对就怎么对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对到还好,就是没用过刀补,一起学习吧

网友:
试刀,再输入,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