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轧机牌坊够不够力

楼主(2014-02-19):
这是一个旧牌坊,原来是热轧牌坊,现在想用在四辊冷轧机上,正常的轧制力600吨,牌坊截面尺寸470*300.按照有关厂家提供的计算方法,这个截面应该是够用了,他们给的系数是08-1.2  这个牌坊计算的系数还不到1.但是有一点300这个尺寸比较小,看着有点不协调。

网友:
台上自说自唱,观席不知所云。

网友:
旧牌坊利用,一个是看断面,另外一个是看‘窗口尺寸’,窗口尺寸假如不够,就不能利用了,

你处理这类问题,要把东西说全了,轴承座多大,怎么配窗口滑板,再就是轧辊锁紧这些机构怎么处理,还有换辊怎么布置,要协调考虑

楼主:
牌坊窗口860*2600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现在就是想知道牌坊断面够不够力?

楼主:
总的轧制力600吨,作用到单个牌坊上的力就是300吨,我用solidworks做受力分析,作用300吨轧制力的时候牌坊变形0.33mm。按道理只是变形大一些,但受力分析说明牌坊是觉得不会损坏的。跟其他类似大小的轧机相比牌坊断面是比较小的,所以心里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的轧制力600吨,作用到单个牌坊上的力就是300吨,我用solidworks做受力分析,作用300吨轧制力的时候牌坊变 ...

轧机牌坊尺寸够不够,不是断裂的问题,是产品精度问题,牌坊不会断的,断也是先断轧辊,

你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牌坊断面与产品精度有关系,牌坊断面不够的话,无法控制产品尺寸,

你先搞懂这些相关问题,就知道其内在需要了,这不是强度问题,别纠缠在这个数据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是工艺问题,

把你厂里玩轧制工艺的那个家伙喊上来,这是他的工作,不是你搞设备的工作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轧机牌坊尺寸够不够,不是断裂的问题,是产品精度问题,牌坊不会断的,断也是先断轧辊,

你要先搞清楚 ...

是不是说需要考虑的是刚度问题,而非强度呢?

楼主:
明白六楼的意思,之前我对这个牌坊做了solidworks有限元分析,总轧制力加到600T变形量0.37mm,轧钢手册上说轧机机架刚度,牌坊占到14%,按照这个比例确实是有点大了,但是我也问了不少做轧机的朋友,说这个牌坊应该是可以用的,尤其我们现在使用的场合线速度只有80米/分,只是一个粗轧。

网友:
设备利旧考虑因素很多。例如上面提到的牌坊断面、窗口尺寸等,还有原来的压下方式等等很多。当然利旧十全十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