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能不能用数控车

楼主(2014-02-19):
  大家看看这个能不能用数控车呀,这个比较零碎 一般一次就是10个左右用数控车合适么?

楼主:
  这个头是锥度的,前面有个小圆弧角

网友:
就一个俯视怎么判断,你的问题关键是能否成组加工。

网友:
具体图纸啊,楼主。。。。

网友:
能用!至于合适不合适要看你们的设备情况!

网友A:
看样子做个程序不难,没事的话做一个存上,用的时候上棒料就可以了应该

网友:
完全可以,就怕别人计件的话不愿给你做

网友:
大侠,您说“这个比较零碎 一般一次就是10个左右用数控车合适么”。我个人觉得不合适,就几件的话,直接上普车就可以干的活,而且省去了编程调试时间。其实大部分活,普车的精度跟数车差不多;不过数车效率高、一致性好。

网友(点评):
而且仅仅就十件左右,数车体现不出它的优势的。

网友:
要是你的那个加工的地方不厚的话有把成型刀我感觉普车要比数控还快吧

网友:
还是把要求的图纸拿来大家出主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做个程序不难,没事的话做一个存上,用的时候上棒料就可以了应该

为什么用棒料,直接用六角材不可以吗?奥,没看到图纸。

网友:
如果都是10件换一次。数控车完全可以加工的,我们数控车间都是单件调机的。

网友:
必须数控加工 不然你锥度和前端圆弧无法相切  程序就存里面 而且一把外圆刀就能加工出来 相对于普车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棒料,直接用六角材不可以吗?奥,没看到图纸。

你对棒料还没有理解透彻 六角棒也是棒料  不是说圆型的长料才叫棒料 棒料只是对规则型的长料的统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对棒料还没有理解透彻 六角棒也是棒料  不是说圆型的长料才叫棒料 棒料只是对规则型的长料的统称

奥,我错了。大侠

网友:
就一把刀能解决的事情,编个程分分钟的事,用数控连编程到加工完成不过半小时样子,你用普车1小时搞定就算高手了,而且尺寸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