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中圆圈被涂黑一半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特别的符号吗?

楼主(2014-02-19):
机械图中圆圈被涂黑一半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特别的符号吗?

楼主:
是一个铸件图

网友:
说明图上的孔很多,为了区分孔用的。孔涂黑的位置一样,说明这是一样的孔
常规的做法是涂4分之1.涂在不同的位置各个不同的孔。
现在都用电脑画图了。这种做法不好画,特别是我们做非标的,图纸变动量很大。人们又都忽略这种做法了

网友:
2楼正解,就是为了区分孔用的

网友:
这种做法在基础图中布置不同大小的地脚孔时常用,通常是一个圆的四分之一涂黑,以黑块在四个象限的不同位置分别表示不同的孔。孔多了就这样表示区分。

网友:
非标设备的是涂黑四分之一

网友:
我见过 机器布置图代表 人 !

网友:
难道不是表示同钻或同铰?

网友:
我见的模具零件图上表示的是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