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总长66mm,我想通过中间凸起部分安装轴承,可行吗

楼主(2014-02-19):
轴总长66mm,我想通过中间凸起部分安装轴承,可行吗?谢谢大家。

网友A:
要保证轴承能套过去,再就是轴承在上面如何定位?,过度处为减少应力集中应采用圆角过度,齿轮跟轴段的硬度等方面的要求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要考虑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B:
是可以。但不建议。
这样做你要想好了轴承怎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轴承能套过去,再就是轴承在上面如何定位?,过度处为减少应力集中应采用圆角过度,齿轮跟轴段的硬度 ...

那这种形式的话,加工应该没问题吧?轴承的话做个套一边顶住一边用卡簧,硬度我现在还没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但不建议。
这样做你要想好了轴承怎么定位

你好,是否我把当中长度变长会好点?还是能否指教一下,因为第一次遇到,我只要套入轴承然后固定住就行

网友C:
两端受力,中间轴承支撑距离要尽量宽,目前这样不稳妥,台阶轴再拉长点,最好能装两盘轴承,间距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端受力,中间轴承支撑距离要尽量宽,目前这样不稳妥,台阶轴再拉长点,最好能装两盘轴承,间距越大越好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感觉怪怪的,谢谢

网友D:
LZ 建议你看一些网上的资料,关于轴的设计的,你基本就知道一些了。

网友E:
如果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别这样做,两边受力,中间一个支点,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别这样做,两边受力,中间一个支点,不太好

请教那怎么做呢

网友(点评):
如要求高的话要考虑耐用性,安装维护方便性。轴的支撑要两个点,受力点尽量靠近支撑点,轴承安装更换要方便,结构设计一定要结合工况的

网友:
为什么这么做呢,空间限制吗?如果是棒料会不会有点浪费?如果锻料或者铸件应该可以吧

网友F:
这样对轴的强度影响太大了吧,两端受径向力,得装什么样的轴承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建议你看一些网上的资料,关于轴的设计的,你基本就知道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对轴的强度影响太大了吧,两端受径向力,得装什么样的轴承才合适?

网友:
那块地方装轴承是什么目的呢

网友:
用俩套轴承吧,有时间可以探讨一下轴承的布置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考虑受力
或者说,可以不可以是受力说了算

网友(2014-04-01):
可以,用分体式的轴承座可以解决定位的问题,但大齿轮做成齿轮轴不经济,不实用。

网友:
感觉这种结构怪怪的!轴承内径还得随着齿轮外径定,不方面装,也不方便拆。为什么大齿轮不单独做。

网友:
不建议这样设计,后续麻烦会很多

网友:
有一种“剖分式滚动轴承”,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大齿可以分出来吧

网友:
怎么定位呢??不都应该有个轴肩定位的么?

网友:
如何定位是个问题

网友:
有这样的零件的,我感觉你的这个零件像个飞叉绕线机的模头中的一个零件。

网友:
感觉怪怪的

网友(2014-05-01):
一端花键,一段齿轮,与轴是一个整体,轴承如何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