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上海机床厂产的磨床出问题了

楼主(2014-02-19):
我们单位有两台同款81年上海机床厂产的磨床,最近一台磨床在走刀过程中会自动停车,液压系统主油管都已经检查清洁过,然后阀也拆卸后与另一台同型号磨床上使用没有问题,组装后问题依然存在,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是说,导轨润滑不足或导轨有研伤的可能性大,调大溢流阀压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说,导轨润滑不足或导轨有研伤的可能性大,调大溢流阀压力试试。

已经调大试过 ,还是不行

网友:
问,是平磨的磨头进给吗?
前面的回答是针对液压的普遍性。

楼主:
是普通磨床,在修砂轮过程中,因速度调慢经常会出现此类问题,在磨液压缸活塞杆时偶尔出现

网友:
我也有一台81年的上海机床厂的小磨床,最近也是磨头给进如果稍微调慢一点就不动,稍微调大点结果跑的又太快,不知道无锡哪有维修的

网友:
整个因为长期使用,运动面摩擦磨损,形成系统间隙变大,或者是密封老化等因素,内泄露增加,使整个系统刚性变差。
请确认一下各活动面的间隙。^_^

网友:
整个因为长期使用,运动面摩擦磨损,形成系统间隙变大,或者是密封老化等因素,内泄露增加,使整个系统刚性变差。
请确认一下各活动面的间隙。^_^
参考一下这个: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246351&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普通磨床,在修砂轮过程中,因速度调慢经常会出现此类问题,在磨液压缸活塞杆时偶尔出现

镶条弯曲变形,一般是往后退时发生,因为小头薄容易变形。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低速时给到油缸的流量小,如果此流量小于内泄流量就会产生上述现象。
检查活塞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查出原因。因为液压缸密封过紧,导致速度变慢后停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查出原因。因为液压缸密封过紧,导致速度变慢后停滞!

根据前后贴,你说的原因不成立。如果是液压缸密封过紧,提高压力就可以了,而且旧油缸中间磨损大,按你的解释中间不会停,是吧?

楼主:
是因为液压缸缸筒部分位置变形失圆,导致活塞过此段缸筒时密封过紧,中间部位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