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不能做焊接件的受力分析么?

楼主(2014-02-19):
如题,谢大虾解答。

------------------------------------------------------------------------------------

2014.2.20 内容补充:

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清晰 的表达,致使各位误解了。
对于sw我使用的不多,提问有些想当然了。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在您的解答里让我看到了机械的另外的知识篇。
我还是浮于表面没接触到内在的东西。

网友A:
计算机系统,可以做结构件的‘结构体分析’,就是你把那个东西看成是一块的,就可以分析,但不能用于具体焊缝分析,焊缝是个复杂问题,要人工分析,计算机无法处理,

焊缝分析,包括合金计算,凝固特征,等等数据,假如你这些数据都有,自己对焊缝进行特殊网格规划,也是可以的,没有这方面经验,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系统,可以做结构件的‘结构体分析’,就是你把那个东西看成是一块的,就可以分析,但不能用于具体焊 ...

额,大虾好,没那么复杂。

大虾的意思就是sw不能把焊接件看成个整体进行分析?

sw只能进行整体建模的分析?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东西你现在还不能理解,结构是轧制材,有取向的,焊缝是铸造体,并且是‘快凝固合金强化铸造体’,这俩东西是不能放在一起分析的,你假如读过原始的弹性力学就懂了,这谈软件,没法解释这个技术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意思应该是计算机计算结构,是把结构视为一个“无缝”的整体,其内部成分均匀,晶格排列取向一致;正确的分析方法是把结构里面每个构件的受力情况搞清楚,单独计算强度或刚度,最后放到一起,

网友(点评):
再根据各构件之间的作用关系,用计算铸造体强度的方法计算焊缝。

网友B:
我记得钢结构焊接的地方强度会更高,如果完全去除焊接应力,常规受力情况下,我一般是做一体分析的。(希望精通此道的道友来发表一下意见)
你是考虑结构还是动态特性?是刚性问题还是强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钢结构焊接的地方强度会更高,如果完全去除焊接应力,常规受力情况下,我一般是做一体分析的。(希望 ...

强度问题,整体模型做不出来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分析?

我一般把焊接件是看作一个整体的,不分析其焊缝强度。

网友(点评):
整机CAE分析我还没那个本事呢。整体模型复杂情况工况下,我一般重点分析单独部件的,重点是受力工况。就像传动轴,支承架等。通常情况下强度问题用软件不是很复杂的,整机一些复杂连接的刚性问题

网友(点评):
我无法得出可信的结果。对于单个焊接件,只做强度分析,我也是不考虑焊缝强度的。但是我清楚自己的结果只是泛泛,一个设计安全措施流程,真正要做好有限元还是得用ansys。

网友:
   可以肯定说   SolidWorks是能做焊接件的应力分析的,就像上面8爷说的“合金计算,凝固特征,等等数据”你们公司的焊接工艺工程师能提供给你吗? 如果没有这些数据 你的分析有何意义?就像有根轴,不知道它是什么材料,也不知道制造工艺,你就对他经行分析一样没意义
   当然写论文、报专利的除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强度问题,整体模型做不出来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分析?

我一般把焊接件是看作一个整体的,不分析其焊缝强 ...

  呵呵,刚才只看了一下你的问题就回复了,现在发现你是自说自话啊,自己都说了以前都是这样对焊接件分析的啊
  那说明你一直在用SolidWorks对焊件进行分析啊
  大侠,你发帖子是来告诉大家,你会用SolidWorks对焊接件经行受力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刚才只看了一下你的问题就回复了,现在发现你是自说自话啊,自己都说了以前都是这样对焊接件分析 ...

大虾,是我表达的不清晰,两个分析不是一个意思。
一个分析是使用sw,一个是指考虑的意思。
一般情况下,焊接件我们是不考虑焊缝强度的。
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是坛子里有人问了个计算的问题,我想练下手,用sw试着做了下,发现sm只能对单个模型简单分析,才有了这个提问。
没有大侠们说的那么复杂,高深。
只是简单的受力分析 。看下它的整体变形情况。
换一个说法,在sw里面只能对单个的整体模型使用sm分析,而不能对装配体进行分析?装配体的分析只能通过对单独零件的受力分析来得出最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是我表达的不清晰,两个分析不是一个意思。
一个分析是使用sw,一个是指考虑的意思。
一般情况下 ...

    我参加过SolidWorks 软件的售后培训, SolidWorks 在2010那个版本就可以对装配体用Simulation进行整体分析,我记得在装配体里要添加焊缝 而且设置很多参数 才能对焊件进行分析,螺纹连接也可以的。
   之所以现在都忘得差不多的原因是,那些参数有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跟现场焊接不一样(当时公司条件),分析出来有什么用?没用的东西,想记都记不住。
  还有用Simulation分析装配体,对于总是落后于主流配置的画图计算机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