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CAXA(exb文件)导入UG?

楼主(2014-02-19):
    各位社友请教下,怎么将CAXA(exb文件)导入UG?

网友A:
转dwg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dwg肯定可以

我没装CAXA,可以转吗?怎么转啊?

网友:
cad貌似可以打开

网友:
俺转Proe草图时都是保存IGS格式或者DWG格式,大侠可以试试

网友:
caxa有个转换器,转换挺方便的。

楼主:
坑爹啊!下载了个破解版CAXA转换,

楼主:
坑爹啊!下载了个破解版CAXA不能转换,也不能保存图。

网友(2014-04-10):
可以关联cad的

网友:
看来你们没有真正转换过,caxa中将.exb格式图纸保存为igs,然后用ug中的导入选择igs即可,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在各种软件之间进行切换,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