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空间出图的看过来

楼主(2014-02-20):
不知大家平时出工程图是怎样做的?我一般都是在图纸空间出图,这样设置好模板后效率比较高,包括字体,图层,标注只用一种大小就可以了。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在图纸空间里尺寸发给加工厂后会自动变化的,不知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欢迎大家发 表自已的看法。

网友A:
一般都用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版的,然后再发加工厂,

网友B:
什么叫图纸空间,LZ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版的,然后再发加工厂,

这也是一个办法。你原来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以前用CAD出图时,用的是模型空间,没用过图纸空间。模型空间直接插入图纸块出图,速度也很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图纸空间,LZ用什么软件?

在CAD中有图纸空间和模型空间的。在图纸的下面可以选的,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黑色的。

网友:
还是转成PDF好,这样不会出错。或者一个CAD模板,其他的复制进去,一张图纸一个CAD文件。

网友C:
以前用CAD,都是在模型空间出图,一个部件或是一台设备所有图纸都在一起。数图纸数量也很方便,查找一下公司标题栏,一下子就出来。

网友:
用模型,,,方便,,,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CAD,都是在模型空间出图,一个部件或是一台设备所有图纸都在一起。数图纸数量也很方便,查找一下公司 ...

用模型空间就是不同的图幅要设置不同的文字大小

网友(点评):
在模型空间图框可以按比例缩小就是咯,在布局空间里,尺寸的大小就不好调

网友(2019-01-24):
锁定视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