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螺纹与un的区别是什么,他们的螺距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4-02-20):
npt螺纹与un的区别是什么? 还有就是他们的螺距是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
简单说:NPT:美制锥管螺纹,UN:美制直管螺纹。螺纹角度都是60度。NPT螺纹锥度1:16。所有英制螺距的螺纹螺距都是用25.4/TPI计算的,TPI就是每英寸牙数。一般英制螺距螺纹规格中会注明,比如1/2-14NPT,3/4-16UNC,那么它们的螺距就是25.4/14=1.8143和25.4/16=1.5875。

网友(点评):
总结得很明了。一般这样的问题呢,最好到百度文库下载一些螺纹标准。

网友:
这个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