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两个面,怎么进行才能又快,质量又稳定

楼主(2014-02-20):
本人现有这样一款货,需要铣削如图所示的两个平面,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用夹头装夹手动铣削时,由于1.02尺寸部分比较细,该部分在铣削时会被打弯;
2、用夹具在铣扁机上铣削时,由于夹住部分1.8尺寸(长2.9)太少,导致在放进夹具时产品晃动,使得 在铣削时铣偏,会铣到该部分两头的部分。
求各位技术达人给点意见或加工方案,怎么样加工比较快,质量又比较稳定,谢谢。
图纸如下:

网友A:
用磨床试试

网友:
这么小,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磨床试试

磨加工这个主意联错,就是装夹慢些.

楼主:
是啊,磨床加工会比较慢,而且不知道造价怎么样,没怎么接触过。现在我这边有的设备是小型卧式铣床、铣扁机,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夹具,才能使得加工效率比较高

网友:
开个小夹具,正2个 反2个 一次出2个~~~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一台两面铣专机

网友:
要求不高用磨床有点大材小用,而且比较慢。车铣复合床子的话一次出来,没有的话做个专用夹具普通铣床也可以

网友B:
量大的话手动工具磨,做2个大型的夹具用吸盘做,第一个用线切割割一排半圆,料平放半圆里用两根长方条压,分别压在被磨削处的两边。
第2个相似不过要靠被磨削处定位。
三大优点;1    快         2    光         3    准
一次性加工可以达到50件以上。

网友(点评):
注:半圆指的是被加工料的半圆。2.9厚的砂轮可能要订做。用吸盘有个好处,因为一次加工的多压不牢。也有坏錯不好打理铁削。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好处磨得不会有毛刺,洗的多少都有点

网友:
学习了。。。线切割还是不错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意见,现在我这边有那个可以可以同时铣两面的设备,不知道做的夹具应该夹1.8的外径,还是前面的那个大外径,装夹不同的部位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手动工具磨精度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手动工具磨,做2个大型的夹具用吸盘做,第一个用线切割割一排半圆,料平放半圆里用两根长方条压,分 ...

手动工具磨精度能保证吗,同时得分开两次加工,有点麻烦

网友:
不是车床的活吗?1.8的扁位上手铣。

网友:
用车四方轴夹具改装成车双扁的,直接车,效率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磨床加工会比较慢,而且不知道造价怎么样,没怎么接触过。现在我这边有的设备是小型卧式铣床、铣扁机 ...

你好,铣扁机我没有看到过,你能传张图片给我看看吗?谢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铣扁机我没有看到过,你能传张图片给我看看吗?谢谢阿

见图片,就是这样子的了

网友:
用走心机还算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图片,就是这样子的了

没看懂有点像线切割机嘛!哈哈,请问这个是加工什么样的零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