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热器冲孔变形问题,请高手帮助,谢谢

楼主(2014-02-20):
              各位高手好,我刚接触模具行业,现在我们厂有款散热架因为孔位离散热架插PIN部位很近,基本上已经算是冲破插槽部位了,并且插PIN的那个部位很薄弱,一冲孔,在冲针向上的过程中就把图中黄色线那一部分给带凸出来,而且这个产品底部叶片也没要求冲一个过孔,所以只能从上往下冲孔,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该怎样去更改才能避免此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或者

说真的,描述的我没看懂。
我觉得要不就加一道整形工序吧
你这个燕尾型的槽,是做什么用的??
或者说,钻孔,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描述的我没看懂。
我觉得要不就加一道整形工序吧
你这个燕尾型的槽,是做什么用的??

     哦,这个是散热器,现在在冲压工序就发现问题了,旁边的槽位是插SOLDER  PIN 的,冲出的孔位需要倒角攻丝再进行MVT组立IC,在冲孔的时候出现拉料把材料带变形了,这样在后续根本无法作业,所以生产需要我们改善,但是材料限制了模具,有点难解决,老板不可能再增加一套模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