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loil-这是什么尼龙?

楼主(2014-02-20):
一轴套状的产品,图面材质标为Nyloil。

之前工厂按淡黄褐色的尼龙供应(材料为PA66T,或Nylon 66) 。客户反映说尼龙材料不正确,尼龙套材料为Nyloil,应该是绿色的,并提供了照片。

具体见下两图:

请问哪位知道这个Nyloil是什么材料呢?哪里有生产?
十分感谢!

网友A:
太有挑战了,按颜色区分材质?客户的说法本身有问题,最好让客户提供具体的牌号,颜色可能只是颜色添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挑战了,按颜色区分材质?客户的说法本身有问题,最好让客户提供具体的牌号,颜色可能只是颜色添加而已

Nyloil
现回复说:牌号就是Nyloil。

网友:
w网w页w.castnylon.com/pdf/Nyoil.pdf
这上有介绍和联系电话,貌似是绿色充油啥的意思,直接百度也有人卖的吧,直接联系看看

网友B:
http://www.jxcad.com.cn/topic_266477.html

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jxcad.com.cn/topic_266477.html

看看这个帖子

NYLOIL®
看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商标(专利)了。

现在只好看国内哪里有出售。

在附件PDF文件里,注明了原始的Nyloil是绿色的。

NYLOIL
Original
Green
Oil-Filled

网友:
应该是含油尼龙,带自润滑功能,适用于制造不能润滑、负载高以及运行速度低的零件,比一般尼龙的磨擦系数低(可降低50%),而耐磨性得到提高(可提高10 倍)。

网友B:
尼龙颜色特点用途

MC 尼龙(象牙白):未改性浇铸尼龙6的特性与PA66极为接近,其综合性能好,强度,刚度和硬度高,抗蠕变、耐磨,耐热老化,机加工性能好等。

     MC901 (蓝色):这种改性尼龙6有醒目的兰色,比普通浇铸尼龙的韧性高,柔性好,耐疲劳,证明是齿轮,齿条和传动齿轮的理想材料。

     PA66+ 油(绿色):这种铸型尼龙66是名副其实的自润滑尼龙,是专门为制造不能润滑、负载高以及运行速度低的零件而开发的,极大地拓宽了尼龙的应用范围,它比一般尼龙的磨擦系数低(可降低50%)而耐磨性得到提高(可提高10 倍)。

     PA66+ 二硫化钼(灰黑色):含二硫化钼粉末,可在不影响未改性铸型尼龙的耐冲和耐疲劳性能的同时,提高其承载能力和耐磨性,它非常广泛地用来制造齿轮、轴承、星轮和套。

     PA66+ 固体润滑剂(灰色):采用有专利权的铸型尼龙66的配方,内含固体润滑剂,该材料具有自润滑性,优异的磨擦性,突出的耐磨性和压力速度能力(比普通铸型尼龙高5倍)。特别适用于高速运行、无法润滑的运动件,是含油尼龙的完美补充。

     PA6 (白色):该材料具有最优越的综合性能,包括机械强度、刚度、韧度、机械减震性和耐磨性。这些特性,再加上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耐化学性,使 PA6 成为一种“通用级”材料,用于机械结构零件和可维护零件的制造。

     PA66 (奶油色):与PA6 相比较,其机械强度、刚度、耐热和耐磨性,抗蠕变性能更好,但冲击强度和机械减震性能下降,非常适合于自动车床机械加工。

     PA4.6 (红棕色):与普通尼龙相比,PA4.6的特点是刚性保存力强,耐蠕变性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更耐热老化,因此,PA4.6用于PA6、PA66、POM 和PET在刚度、抗蠕变、耐热老化、疲劳强度和耐磨性能方面所达不到要求的“较高的温度领域”(80 -150 ℃)

PA66+GF30 (黑色):与纯PA66相比,这种尼龙填加30% 玻璃纤维增强,其耐热性、强度、刚度。耐蠕变性和尺寸稳定性、耐磨等性能方面均有提高,它的最大允许使用温度较高。

     主要特性:机械强度、刚度、硬度、韧性高等特点。耐老化性好,机械减振能力好,良好的滑动性,优异的耐磨性,机械加工性能好,高化学稳定性,抗有机溶剂和燃油,无毒无害。以及高耐热不形变性(适用温度范围-40度---120度)。尼龙是五大工程塑料中应用最广的品种。

     用途:广泛用于化工机械,防腐设备的制齿轮及零件坯料 。耐磨零件,传动结构件,家用电器零件,汽车制造零件,丝杆防止机械零件,化工机械零件,化工设备。如涡轮、齿轮、轴承、叶轮、曲柄、仪表板,驱动轴,阀门、叶片、丝杆、高压垫圈、螺丝、螺母、密封圈,梭子、套简,轴套连接器等。

引用:http://www.xinyuanbag.com/articleohe-42-281.html

网友:
如果是“轴套”,如果上面所说是“标准”,再加上“绿色”,应该就是:“PA66+ 油(绿色)”

关键看使用要求选种类吧。

网友:
百度一下尼龙的种类,估计是添加的颜色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尼龙颜色特点用途

MC 尼龙(象牙白):未改性浇铸尼龙6的特性与PA66极为接近,其综合性能好,强度,刚度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颜色特点用途

MC 尼龙(象牙白):未改性浇铸尼龙6的特性与PA66极为接近,其综合性能好,强度,刚度 ...

谢谢,这么一科普,至少对尼龙会大概懂一点。

网友(2018-06-21):
顶起来。

什么公司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