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液压缸协作

楼主(2014-02-20):
实际项目里面碰到一个问题
如图片所示:
产品为5*10排列,放在随行夹具上面,随行夹具被下面推杆带动到压头正下方,定位,5个液压缸推动5个压头同时下降,来将产品内部预先填充好的粉末压实。每次压5个,压完以后,随行夹具向前一格,压下5个产品
压入力要求400~2500N可调,允许误差范围为+-100N。同时由于填粉量可能不一致,因此要求5个液压缸行程终端可以不一致。但是需要保证5个液压缸到达行程末端的时候,输出力一样

液压缸为自制。目前的连接方式为电磁阀管路出来以后一分五,连接5个液压缸
可以保证5个液压缸出力一致。但是无法保证5个液压缸的行程前段同步。5个缸伸出有先后顺序

想请教各位:如何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
1.行程前段同步联动
2.行程后段出力相等
3.行程终端允许差异

这个前段同步的要求,不影响功能,因为功能已经实现,这个要求是客户提出来的,理由是不好看。虽然很无理,但是验收权握在客户手里。我们作为机械设计的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客户要求。

楼主:
网上搜索,查阅液压方面的书,只找到了各种保证多缸同步的方法
诸如
机械连接
调速阀
分流集流阀
伺服阀
同步马达
各种方案,但是没有一个方案提到允许终端异步动作。也没提到输出力的差异可以保证多少

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前段同步,终端出力相等,终端位置差异三个问题并不相互牵扯啊。本来终端出力就是一样的;哪个缸不到终端,它自己也会走。关键就是解决同步出发这一个问题。

网友:
我们产品上也有,液缸同步动作的问题,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是,液缸以及接触部件的摩擦力不一致,所导致的,有的东西没办法很一致。
要不就给附加个载荷,让摩擦力的因素不存在,如何

网友(点评):
这也是我们怀疑的问题点,但是关键是就算测出来摩擦力不一致,还是没有好的办法消除。

网友(点评):
行程长吗,加个弹簧在前边挡一下

网友(点评):
没办法加弹簧。压头需要伸到产品里面的。5个液压缸相互之间的距离很小。 而且感觉就算加了弹簧,也很难调稳定。毕竟设备在一直使用,如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重调的话,客户是没办法接受的。

网友:
将五根液压杆悍在一起不就可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焊接在一起,功能就实现不了。五个液压杆压的是五个产品,而且终端位置不同。

楼主:
好像高手今天都不在啊

楼主:
很奇怪,是我写的标题没有吸引力吗?还是高手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期待大家的回复

网友:
1.行程前段同步联动
2.行程后段出力相等
3.行程终端允许差异
后两个好做。第一个不同步的原因是负载不一样,要实现的话,得要使负载近似相同才行,这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代价的大小跟同步的精度有关。如果只是几个缸完全同步一起动,得用一个比例阀控制一个缸;如果是大致一起动,就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缸;如果同步要求很低,就在回路上增加个背压阀,同时每根出油管上加个单向节流阀;如果一点费用都不想花,就把回路改成回油节流,调小节流口。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 客户不要求同步精度,只是眼睛看不出来很大差别就可以。这两天也在查资料。我还有个疑惑,背压阀其实是增加回油阻力,也就是说背压阀产生的阻力要远远大于缸本身的阻力才能有效果,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缸本身的阻力本来就很小,大约几巴。有了背压阀,可以让5路油压力差不多大,然后靠单向节流阀调整一下各个油缸速度。

网友:
这个我可以做,力士乐区域分销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用机械的话代价会小一些,改液控代价会高些

网友(2014-04-03):
这个我们的同步器可以完成  前段开启同步程序 同步运行,到位后启动修正程序,让个各个油缸的压力相同就可以了,你的方案很简单的,用我们的同步器的话只要修改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13867313836@139.com 周工

网友(2016-09-29):
不知道楼主后面结果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想到这么老的帖子还能被翻出来

感谢大侠的关注,很不幸,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说服了客户接受目前的状况,毕竟功能可以实现,只是感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