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什么方式去做零件清洗?社友们来说说

楼主(2014-02-20):
大家都来说说自己公司都用什么方式去做零件清洗?
经常看到有公司直接超声波,自来水加上洗衣粉、洗洁精了事O(∩_∩)O哈哈~

由于我所在行业为光电行业,经常使用无水乙醇、苯酮之类的做清洗和擦拭,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知道是否有更科学的清洗方式?超声波 用去离子水也是个靠谱的法子。
顺便上传一本清洗方面的书籍《金属清洗技术(第二版)》

网友:
清洗技术  也是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8642937

网友(点评):
不错的资料,大致浏览了下

网友:
清洗的方法很多,看具体工件。超声波,高压高温碱水,煤油,还有电动刷刷洗的。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清洗线,洗下来的产品一堆水渍印~

网友(点评):
水渍印一旦出现就很难去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清洗线,洗下来的产品一堆水渍印~

不要平放,风干,能去掉水滞印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平放,风干,能去掉水滞印么

我们都是挂起来的,洗完用炉子烘干的。
现在一些要求高的产品,我们不用水洗,上线时用异丙醇手工擦。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清洗线,洗下来的产品一堆水渍印~

你们是用的纯水还是自来水呢, 如果对产品表面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是用纯水,就不会有水印。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们用的清洗剂水性剂不好,   有部分药水残留在工件表面 加上烘干后就很难去除了。

网友(2015-01-13):
现在光学行业有很多新的清洗方式来取代有机溶剂,安全环保,后续运行费用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挂起来的,洗完用炉子烘干的。
现在一些要求高的产品,我们不用水洗,上线时用异丙醇手工擦。

有水印第一个是漂洗水的洁净度不够,第二个在清洗完后一定要采用外部的一些措施切掉表明的水珠;第三个是清洗剂选用

网友(2018-06-08):
目前拥有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干冰清洗技术,干冰清洗是使用无研磨性的固体二氧化碳干冰作为介质,不会损坏设备,利用动能和热效应的结合打破污垢和表面之间的连接,消除污染物。干冰清洗无二次浪费,因为干冰会在撞击表面时,升华为气体,所以需要清理的只有原始污染物。重要的是,干冰清洗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因为干冰清洗无需拆卸,原位清洗。还能减少废品率,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