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标准件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我在装配体中插入了一个标准件,然后将此标准件另存为一个可读写文件,修改此标准件后回到装配体。此时装配体中是修改好的标准件。可是当我保存退出,再打开时发现修改好的标准件自动被替换成原来的那个标准件。删掉后再插入修改好的标准件,然后保存退出,再进去时发现又变回原来的标准件。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吗?

网友A:
哦,你是从哪里插标准件进去的?

网友B:
SW的标准件是不能改的,你可以另存一下试试

网友:
要在零件里保存,另存才行

网友C:
建议另存一个,然后爱怎么改怎么改。否则不把库里面的关联尺寸改过来,还是白搭,或者你一改,把原始模型改变,下次都是新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另存一个,然后爱怎么改怎么改。否则不把库里面的关联尺寸改过来,还是白搭,或者你一改,把原始模型改 ...

多谢啊,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是从哪里插标准件进去的?

在窗口右侧-设计库的Toolbox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标准件是不能改的,你可以另存一下试试

已找到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另存一个,然后新建一个,插入零件,将另存的插进去,随便怎么修改都可以了。

网友:
只读的格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没一个说对的。如图,不勾选即可

高手终于来了。

网友(2014-05-14):
太有用了,感谢大神,这个问题也让我发疯了

网友:
系统选项 异型孔导向 将此文件设为Toolbox零部件的默认位置 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2015-08-17):
困扰我半年,就说么,以前用2007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5-09-24):
点个赞高手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D:
楼上没一个说对的。如图,不勾选即可

太棒了 谢谢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D:
楼上没一个说对的。如图,不勾选即可

网友(2016-04-21):
TMD,原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2016-06-02):
就为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6-11-05):
这位大侠真乃高人!!!感谢!!!前几个发言的,真是不懂瞎BB误人子弟浪费别人时间

网友(2017-05-02):
引用 楼主:
高手终于来了。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个选项,忘记在哪里了,找了半天……

网友(2018-01-09):
涨知识了!

网友:
改Toolbox默认检索目录

网友(2018-03-31):
要改的话另存换个名称,方便自己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啊,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我把齿轮另存到装配体文件夹下,然后修改,保存,插入装配体,保存,关闭,再打开,齿轮就变成原来的样子了,路径也变成toolbox的路径了,怎么解决

网友(2018-07-24):
引用 网友D:
楼上没一个说对的。如图,不勾选即可

谢谢!找了好久,终于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8-08-30):
引用 网友D:
楼上没一个说对的。如图,不勾选即可

见到真神了。。。。。。

网友(2018-12-16):
引用 网友B:
SW的标准件是不能改的,你可以另存一下试试

请问你的解决方法可以透露一下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