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钻头能钻多深?

楼主(2014-02-20):
    请问各位前辈,2.5的钻头最长有多长,最多能钻多深

网友:
最多能打50~65mm深吧

网友:
一般好一点的钻床30倍深没啥大问题。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不止我2.0的都可以过60,还是一下到低。
不过是铜件 ,
国产的不行。日本进口的可以。

网友:
要看加工什么材料,还有刀的质量

网友:
随便搜下,2.5的普通麻花钻能钻30~50倍径深,2.5的枪钻的话100倍径应该没问题。

楼主:
要加工材料是铝合金2A12的,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
我们是枪钻加工可以加工150深

网友:
我用过YG的2mm的钻头钻过60多深。

网友:
枪钻?我真的还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