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垂直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4-02-20):
最近,准备写钻孔研究方面的文章,不过手头的资料不多。请问下,论坛里面的各位大侠,钻孔过程中由于让刀现象,或多或少孔会有点偏斜,至于如何保证孔的垂直度,相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问下有人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或者理论研究吗,能否出来说说?还有恳请在学校读书的大侠们能否搜点相关文章贡献下,拜谢了。

网友:
我只知道加上个钻套会好一点吧,加工细长孔那是需要专门的钻头的,像深孔钻等。。。

网友:
加钻套,但是钻套的硬度一定要高,最好在64以上,否则磨损快,也不以保证。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硬度单位是什么?

网友:
是只能钻孔。还是可以扩孔、铰孔、镗孔。还用孔的长径比,材料的材质、硬度。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说说你的经验吗,能分享下嘛?

网友:
如果是数控设备U型钻的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U钻吗?那只能浅孔。浅孔的话一般钻头都没问题的。

网友:
1.刃磨麻花转的主刃,使两侧对称
2.在工件上预加工定位孔
3.转套

网友:
话说的太虚,无法回答,请你说一说你想写什么?什么设备?什么样的垂直度?你积累了什么前人的经验?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总要说个提要吧?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大侠留言。之前刚放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在帖子中附带了三篇钻孔方面的论文,都是钳工老技师写的,这是我积累的理论经验,加上书本上的钻头的基本知识。设备是采用普通西湖钻床1-13mm,写聚酰亚胺材料钻斜孔

网友(点评):
文章说实话依您看可能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哈哈。就是一个异型的聚酰亚胺钻斜孔,如何保证垂直度以及位置度的。打算针对零件设计一个钻孔工装,附带针对材料进行钻头材料、钻头角度、切削液的选择进行分析。

网友(点评):
为了让文章看上去“高端”点,附带零件的cae钻削仿真分析。您看怎么样?

网友(2014-10-05):
先点中心孔  把中心钻的锥度点出来   中心孔不能大于钻头直径   把钻头两个切削刃刃磨的尽可能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