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图、PFMEA、控制计划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4-02-20):
各位大侠:
      小弟经常面对产品过程开发,但是惭愧在五大工具方面一直没有得到要领,终日应付审核,不胜其烦。现对其中问题抛砖引玉,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第一、产品图纸上的内容都要进入PFMEA分析吗?
      第二、特殊特性的传递路径到底怎么操作,从产品图纸传递的过程设计,还是特殊特性清单传递,产品特殊特性在过程设计中是直接继承还是转化。
      第三、控制计划针对PMEA涉及的内容都要识别控制吗?
      先提这么多,最后恳请哪位大侠能用一个具体的事例说明下,最后是机械加工件或装配件。

网友:
PFMEA分析的应该是所有的加工过程,集中涉及到特殊特性的地方要重点标识出。即产品的特殊特性是必须要在PFMEA中体现出来的。
控制计划中关于产品特殊特性的地方都要有表示,比如可以直接用KCC或者是KPC的标识区分。

网友A:
个人的见解:产品图纸上的内容不一定非要全部进行PFMEA,仅是针对产品质量特性(产品特性、过程特性)进行分析;如果贵公司是仅仅做PFMEA的话,那么你的特殊特性需要相应的进行转化,尤其是过程特性;一般来讲,需要组建APQP小组,对产品的特殊特性进行识别,以特殊特性清单或矩阵图的形式呈现。控制计划,需要根据FMEA来进行编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见解:产品图纸上的内容不一定非要全部进行PFMEA,仅是针对产品质量特性(产品特性、过程特性)进行分 ...

请问“仅是针对产品质量特性”中的质量特性是否就是特殊特性?
第二、针对特殊特性ford规定,产品的标示为YC、YS或BLANK,过程的标示为CC、SC、HIC、OS或BLANK,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另外,针对严重度9-10的要进行防错或100%检验,因本人认识水平较低,实在想不通有些特性如何100%检测,防错就更找不到北了,如果能针对一个机加工过程具体举例说明防错就不胜感激了

网友A:
所谓的特殊特性,是指可能影响产品的安全性或法规符合性、配合、功能、性能或其后续过程的产品特性或制造过程参数。 在APQP中,特殊特性(SpecialCharacteristics)指由顾客指定的产品和过程特性,包括政府法规和安全特性,和/或由供方通过产品和过程的了解选出的特性。
产品特性:是指在图纸或其他的工程技术资料中所描述的零部件或总成的特点与性能,如尺寸、材质、外观、性能等特性。
过程特性:是指被识别产品特性具有因果关系的过程变量,也称为过程参数。过程特性仅能在它发生时才能测量出,对于每一个产品特性,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过程特性。在某些过程中,一个过程特性可能影响到多个产品特性。
关于严重度的检验,第一原则是如果顾客有特殊要求则按照顾客要求执行。一般来讲是需要结合RPN值,RPN=S*O*D。因为PFMEA只能改变频度和可探测度,严重度改变不了。所以,你只能通过增加频率,提高可探测度的方法来降低RPN值。我们公司是力求RPV<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特殊特性,是指可能影响产品的安全性或法规符合性、配合、功能、性能或其后续过程的产品特性或制造过 ...

如前面所说,PFMEA针对产品质量特性(产品特性、过程特性)进行,
产品特性是图纸上的尺寸,技术条件等,那岂不是说PFMEA要对产品图纸上的所有内容都要分析了?

网友(2014-04-04):
应该是先特性清单,流程图,然后pfmea,再cp

网友(2021-12-02):
我也有疑问就是PFMEA中是所有特性还是就是特殊特性分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