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圆锥管螺纹怎么编程序

楼主(2014-02-20):
查表得  螺距2.309  牙高1.479  基准直径大径33.249   小径30.291  基准距离10.4  有效螺纹长度16.8 锥度1比16
  数控车编    挑丝之前大头和小头的直径是多少? 怎么计算?
                   R值怎么计算?  加不加安全距离  比如我G0快速定位到Z3. 怎么计算?  计算公式
                   最后挑丝从多少挑到多少?   怎么算的?  计算公式
  越详细越好  小弟拜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用mastercam将螺纹作图,然后计算R及其它数值

网友A:
G92   R 螺纹 起始直径减去终止直径的半径差

楼主:
楼上的 我想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A:
G92   R 螺纹 起始直径减去终止直径的半径差

朋友你好像还没说到重点,,,,

网友:
1:16的呀,这个先看长度,也就是刀子起点终点,再算直径的啦好好简单的可以啦

网友(2015-04-30):
关键在于基准距离,角度有了,起点z3,10.4+3长度有了,起点直径很容易就算出来,然后再根据有效距离,螺纹长度大于有效,假设车到19,那么终点z19+3,角度有了,终点x算出,再计算r=  l*tan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