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M3的螺纹能加工吗

楼主(2014-02-21):
请问这几处M3的螺纹能加工吗,材料是铝合金2A12的,好加工吗,感觉好像不好加工,位置太深了,螺纹又小,丝锥能行吗,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吧,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2-21 13:33):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个螺纹孔怎么做好呢,可以先把外形铣出来再钻孔吗,那就不能用中心钻定位了吧,钻孔会偏,是不是只能在铣之前先把孔钻出来,然后再铣,最后再攻螺纹,只能这样吗

网友:
可以加工,但是比较费事,可自制丝锥接杆,钻废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可能修改设计的话,尽量不要这样设计。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赞同,做一个柄,直接固定丝锥和丝攻

网友A:
看走眼了,最近老犯这种错误。

(据我所知,螺纹的实际功效就那么几扣的,lz能说下这么长的原因么?

难道是调节用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明白,,,就不罗嗦了。

网友:
这种孔在现场偶是这么干的:打好底孔然后找一把丝锥一只活动扳手,手动一个一个攻出来。有大把的时间,人又比较懒的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螺纹的实际功效就那么几扣的,lz能说下这么长的原因么?

难道是调节用的?

不是螺纹长,螺纹只有7mm,而是螺纹孔所在位置太深,所以感觉很难加工,具体干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

楼主:
想问大家在加工中心上可以实现吗,如果机加工不能实现,用手攻丝可以吗,我觉得好像不行,只能找设计更改吗

补充内容 (2014-2-21 13:21):
谢谢回复

网友(点评):
能干,选用长柄型丝锥就好了,M3最长全长150,怎么都满足了

网友(点评):
我在网上看到有卖100长的M3加长丝锥,谢谢提示

网友(点评):
那个面平不》不平最好处理下,不然丝锥断到你心痛。

网友:
5L说了可以人工攻丝 就是很麻烦 量不大还行

网友:
不改设计就手动慢慢攻吧。
   偷懒的人喜欢干这个活。。。

网友:
这个的关键在于底孔就不好加工吧,攻丝的话,人工小心点还能凑合。

楼主: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个螺纹孔怎么做好呢,可以先把外形铣出来再钻孔吗,那就不能用中心钻定位了吧,钻孔会偏,是不是只能在铣之前先把孔钻出来,然后再铣,最后再攻螺纹,只能这样吗

网友:
应该可以加工的

网友:
简单自制加长中心钻,2•5钻头有长的,自制加长丝攻,看图孔边距4,接杆小于8就行,49不算深。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感觉比较合理

楼主:
中心钻和丝锥还可以自己做加长的啊,怎么做呢

楼主:
唉,这么快就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电火花加工试试。

楼主:
电火花行不通的

网友:
这都不是事儿!!

楼主:
是的,问了有经验的同事,他说可以做,和13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设计这个东西 的人可能没想到加工吧

网友:
关键是工装,保证板不抖,深度没什么问题,找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