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扫描混合画的物体变形,求指点

楼主(2014-02-21):
如图,我用扫描混合画锥齿轮, 但是到这一步,发现齿上的线乱了,然后成型出来的齿变形了,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你没选好线,选线顺序你调换下

网友:
应该是点的顺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选好线,选线顺序你调换下

我选不了线,点什么都没用。。。。。  怎么选

网友:
过滤器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