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性胶水自动上料,用什么装置好呢?

楼主(2014-02-21):
准备做一个油性胶水的自动上料装置,不知道使用什么样装置好,是直接用泵抽胶水,还是说做一个桶装的带阀门直接放出来呢?希望做过的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大侠啊,大侠。你这个问题太模糊了,胶水的黏度多少,沉淀不?市场上有成熟的打胶桶产品在卖,很多是通过高压空气把胶水从桶里压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啊,大侠。你这个问题太模糊了,胶水的黏度多少,沉淀不?市场上有成熟的打胶桶产品在卖,很多是通过高 ...

不好意思,是把这种油性胶水从桶里抽出来到机器的槽里面,用泵抽的话怕胶水粘附在里面不好清洗

网友:
那就做个桶呗,省钱、清洗方便。不会是板材厂里掺胶水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是保护膜上面上胶的

网友:
建议抽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清洗时可将吸管吸清洗剂反复打

网友(点评):
能不能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泵比较好,这个胶水易燃易爆的

网友(点评):
气动隔膜泵

网友(点评):
染整行业雨伞布上胶就是用这种泵

网友B:
很多人家都是做成像液压缸一样的装置,挤的。

网友(点评):
哪里能看到类似的装置?网页上面能搜到吗

网友:
用压缩空气压过去可以吗?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但是设计成什么样的装置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家都是做成像液压缸一样的装置,挤的。

看看

网友: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你可以搜“液控机械”,很多啊!

网友:
可以搜网页或者图片。

网友:
见过一台进口的玩意,精度是0.1g,牛吧!

网友:
品牌不记得了,介质也是一种胶,感觉跟白乳胶差不多吧。

网友:
还带清洗装置,下班前要清洗。呵呵,就这些了。

网友:
建议你随便多找找几家,跟他们聊聊,应该不难。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现在正在找厂家询问呢

网友(点评):
这种桶倒空装置,一般厂家吃不消的吧!国产的不好用,台湾的10几万,德国的好几十万。一般精密点胶或者胶水很贵的话用这种机构。楼主这种成桶倒的再用这个纯属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