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往复行程30次/分钟,液压能否实现

楼主(2014-02-21):
如题,现在用的是伺服电机正反转拖动链条实现的。速度在20次左右,想换种方式传动来加快速度。没接触过液压,所以咨询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但密封要特殊设计,一般密封不行,

系统要采用分级压力控制,或采取气液联动锁紧的方式,

随便找个液压公司,他们就会给你解决的,技术上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8爷说行,那就一定行。不过8也说的那些我都不清楚,先找资料学习学习先。哈哈,我们机器也就7、8万的售价,不知有哪个液压公司会帮忙看看不

网友(点评):
看你系统多大了,系统稍微大些的,你银子就不够了,密封圈要进口,比较贵,活塞杆要人工处理,也贵,阀也比较贵,你可以考虑用液压缸推动齿轮放大,行程就可以缩短,你行程缩到150以内,你银子就够了,

网友(点评):
气液联动锁紧是说用气动实现高速响应,用液压加力吗? 请998前辈指导

网友(点评):
我觉得改用液压,你的成本会增加很多!

网友:
受力大吗?多少牛顿?3000N一下都可以试试气动。把管子口径弄大些,可以轻松干到30次,想再快也是可能的。
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都用
缺点是不能在中间任意位置准确停住。
不过你用伺服电机也可以通过曲柄滑槽实现的。电机只做单向运动,往复运动对电机有加减速和停顿,直接单向转动带曲柄滑槽,搞定

网友(点评):
力不是很大,大概在1000N左右吧。气缸动的很快,用什么来控制速度?节流阀吗?还有我这个前进过程受的阻力不是一定的,用气缸会不会抖?您用的1M的气缸是哪种?方便告知一下吗

网友(点评):
随便一种气缸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
负载是多大的,高频往复机构比较适合用液气联动,既节能又容易控制。

网友:
设备上已有液压系统了?
1. 完全用液压多花银子,要多好几个阀呢。。。。。。
2.液压还有漏油的风险,且麻烦:接头、油管类型、油管尺寸及固定方式。。。。
另外,速度并不是液压的优势。

只是建议:若气动可行,用气动吧,才7、8万的小设备。。。。

网友(点评):
都没有用液压的。目前的传动不是很理想才想怎么改进,液压是自己突发奇想的,所以来请教一下。贵了就不考虑了,小公司小设备嘛

网友:
你用50气缸,加上0.65Mpa的压力,足够。
如果嫌快的话可以在出口添加节流阀,进气管弄细点也行。
小公司省钱的话可以用国产的那些气缸,淘宝上一大堆,几百块钱一根。问题时如果你需要持续工作很长时间的话,可能需要有个大肺活量的空压机,那个要好几千
这么长的行程,需要考虑气缸的压杆稳定

网友:
用液压最好,也可以用气动
PUMA液压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
不管是用小气缸还是用小油缸,都要考虑到活塞杆的强度问题,太细的活塞杆要弯的。

网友(点评):
大侠这么解决活塞杆受力弯曲?

网友:
这个系统设计制做不难,问题是使用寿命是个大问题,不管用气缸还是用油缸,还有控制阀用国产的都用不了多久。另外油缸和气缸如不经过特殊方式处理安装方式只能是垂直向下安装和工作。

网友(点评):
这个系统国产的元件完全可以,不需要海德福斯 设计合理的话,寿命可以保证

网友:
可以很简单的低成本实现

网友(2014-04-19):
应该用气压有液压频繁换向换向阀受不了啊

网友:
你没有必要换,改一下电机就可以了,液压气压都不节能,而且更换电机完全可以满足你三十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