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 坐标系 矫正

楼主(2014-02-21):
对于工业机械手,如何解决工件偏离理想位置的问题?最好是实现理想工件坐标系和实际工件坐标系的转换,让机械手移动到实际工件坐标系里面按照预定程序加工。要求是软件补偿。

网友:
1,机械手在上一个回程前,或回程过程中,测量系统检测实际工件的位置,设定‘新目标’,或者设定‘新原点’

2,对应新目标,做新路径规划,而对应新原点,做一个‘坐标变换’,就可以了,随你怎么玩,

这个系统本身就是纯粹软件的,与硬件没有关联,属于控制系统里最简单的‘定位控制’,也不涉及技术问题,只是简单编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