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画了个圆也会提示截面未完成,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1):
我用扫描混合,画第二图形的时候,总是提示截面未完成。然后我就随便画了个圆,这都完成不了。。。。

,我用诊断看:不能有多个环,但是我只是画了一个圆形而已啊。
HELP!

网友:
你试试把圆心移到坐标原点

网友:
目测有多余的线或点没删干净

网友:
应该是有多余的图元没删掉

网友(2014-03-31):
画坐标系原点试试

网友(2014-05-02):
看是否有多余的线被覆盖了

网友:
画的是什么扫描体啊

网友:
应该是线重合了,再不行重画吧。

网友:
是不是条件不够?比如参照或者轨迹线

网友:
是不是没切到第二截面

网友(2015-04-14):
应该是有多余的图元没有去掉。

网友:
线与线之间可能没有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