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编号,你们公司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4-02-21):
大家出来说说你们公司的图纸号是怎么编的?

网友:
原来有规则的,
现在上PDM了,没规矩了,电脑按顺序分配的

网友:
恐怕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我们公司:
G-XXXXXX:总布置图(主要参数,技术说明等)
A-1XXXXX:总装配图
A-2XXXXX:子装配图
A-3XXXXX:通常为外购件图,含主要技术参数及说明
S-1XXXXX:结构图第1级
S-2XXXXX:结构图第2级
S-3XXXXX:结构图第3级
S-4XXXXX:零件图(通常都是金加工件)
根据先后顺序排序取编号,
PS:要是没有产品设备的图纸清单目录,查找图纸会非常困难.

网友:
SAP系统自动分配

网友:
JPZ(2)-DZ-001-01

网友:
因为我们产品比较有规律,且数量不多。我们公司技术部按这样来的,年份后两位(14)+分类(1-9)+序号(001-999),图号就是141001-149999

网友:
1. JBT5054.4-2000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编号原则;
2. JB/T 9166工艺文件编号方法;
3. JB/T 9164工艺装备编号方法;
4. PDM 制造过程数据文档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