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座圈底孔成型刀精加工震动问题

楼主(2014-02-21):
这把刀精加工时震动,请教各位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图纸

网友:
上传图片。。。。

楼主:
新人,还没弄明白怎么上传

网友(点评):
你要别人帮你又要扣威望点,你还是上传图吧

网友:
图没看到,不过成型刀振动一般是切削参数引起的。成型刀由于刃口接触长度长,所以切削时进给不能太大,线速度也不能太高。

网友:
你看一下,会不会有干涉
涂红丹粉检查

网友:
可能有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