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圈导管孔精加工震动问题

楼主(2014-02-21):
如题在精加工时震动,刀具本身有无问题,请教

楼主:
上传了好了,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
看不明白,也看不清楚,什么机床也不知。
所以就没有答案》

网友A:
如果只讨论刀具,震动与刀具前角、后角、导向刃、对称刃的切削力、切削速度、进给量都有关。这些又与材料有关,还与有无冷却液有关。

网友:
如是加工中心,先排除夹具刚性的问题。

网友B:
加工座圈底孔的时候,导管孔的刀具出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讨论刀具,震动与刀具前角、后角、导向刃、对称刃的切削力、切削速度、进给量都有关。这些又与材料有 ...

单说刀具,这款刀是加工压铸铝缸盖,可以详细说下刀具的参数吗?
这款刀,有3家客户在用,只有一家客户震刀,

网友A:
那就找设备的原因,主轴轴向有间隙也会产生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座圈底孔的时候,导管孔的刀具出刀了吗?

出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设备的原因,主轴轴向有间隙也会产生震刀。

他用别家的刀不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用别家的刀不振

如果他不想用你的刀,只在参数上变变就得到目的了。这个参数操作者最清楚,同样型号的机床也有不同,这个不同是由机床装配后的综合性能决定。

网友:
估计是锪35沉孔时起震,进给和转速调整调整吧。

网友:
机床主轴没问题,其他厂家用得也没问题,考虑刀具本身没质量问题,每个客户的加工方式不同,机床品牌不同,只可能是切削参数问题了,

网友:
1、从图上来看,你的导管孔刀子和座圈孔刀子不是一体的,会不会是连接出了问题。2、查看一下被加工零件加工前的余量以及加工前的底孔坐标和同轴度咋样,是否满足工艺要求。3、加工过程中应该是分进排气的,是不是两个动力头都出现了震刀现象,看看动力头本身存不存在劈叉现象。4、检查一下零件加工过程中定位有没有问题。
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
用你家所有的刀都有问题而别人的都没问题,而另外用你的也没问题。。。。。你猜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