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铁做的门,现在生锈了,怎么处理能让它不再锈啊

楼主(2014-02-21):
  我家离海不远,前年按的不锈铁做的门,今年开始生锈了,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不再锈吗?如果刷油漆能沾住吗?或者是刷防锈漆好啊!

网友A:
有专业的 不锈钢去锈剂,  但貌似你在海边的话迟早还会再锈 换个门吧 基本上304材质的门都不行 316最多也就耐放一点。

网友(点评):
人家的是不锈铁,不是不锈钢

网友(点评):
真敢说啊,304的防锈不行。304在家用环境下基本不生锈的。

网友:
316、304不锈钢,,,无死角,,,喷防锈油~~~!

网友:
刷漆是不好弄,刷不匀,喷漆可以。

网友:
一般不锈钢就怕Cl-离子……海边NaCl氛围浓得很。

网友:
先除锈在刷一层防锈漆

网友:
贴膜。油性的那种。

网友:
不锈铁是个不规范的名称,你知道材料具体牌号么?
另外考虑下环境中氯离子的浓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 不锈钢去锈剂,  但貌似你在海边的话迟早还会再锈 换个门吧 基本上304材质的门都不行 316最多也就 ...

SUS430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锈铁了,你可以用磁铁试一下,能吸的就肯定是430了,可以改304

网友:
用不锈钢或者不锈铁来做家里的门,有点奢侈吧。找一个做路灯杆的厂给你做一下表面防腐即可

网友:
在家先除锈,然后再喷一层防锈漆就好了

网友:
给你推荐个我们工厂的除锈神器,WD40,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锈钢有奥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等,一般奥氏体不锈钢无磁性,如304、316;耐腐蚀性能与磁性无直接关系。海边最好用316, 304相对不适合海边大气

网友:
除锈后用不锈钢钝化膏处理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绝缘清漆

网友(2014-04-01):
这种情况最简单的还是刷油漆防锈,可以先刷一层银粉,就是暖气上刷的那个,作为底漆,再刷上你想要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