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量仪检测结果与表面粗糙度质量关系,与千分尺有近0.02误差

楼主(2014-02-21):
最近公司用AEC-300气电电子柱测微仪,检测外圆直径,材质qt-500,直径120,发现测量值与表面质量关系很大,粗糙度大时,千分尺+0.02测量值为0  表面质量好时 能接近千分尺读数,但是实际加工中,不可能达到标准量块接近镜面的效果,十分疑问,不知道怎么解决,求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气动测量仪本来就是测量光滑的表面用的。6.4以下测量才有意义。

网友:
气动量仪测量的是平均值,零件表面的平均值,气可以喷入间隙。
外圆测量结果应该比千分尺小,内孔则大。
气动测量的产品公差范围在0.02-0.06之间。零件的加工公差0.05以内的话,表面光洁度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