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这个键槽要用插床吗?

楼主(2014-02-21):
图中长15的键槽除了用插床加工?还有别的加工方法吗?加工中心是不是不能加工?

网友A:
神图,可以用放电加工搞定。

网友:
盲孔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图,可以用放电加工搞定。

画图不专业,图纸有哪里画的不对吗?请指教

网友(点评):
零件总宽不知道。键槽为什么不开通呢,或者在中间加一个退刀槽。没有插床,可以用刨床开槽。没有求,还可以用锉刀弄一下槽。你这样有一个R角,还真不好弄。

网友(点评):
总厚度 30 中间有个 中心线。。一侧15 总和30 对不。。

网友:
这个图不常见

网友(点评):
你这图像是不是旋挖钻

网友:
没法插,没法割,加工中心也不好弄,只有打火花了。这设计人员应该多去去车间了。

网友:
没有加工经验画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画图不专业,图纸有哪里画的不对吗?请指教

谢了,原来是设计啊的问题。这样的设计确实对加工出了难题。

网友:
画图的人脑子有问题把,又不拉通,又是园角。这个不摆明了是个销槽吗?重来没有见过这种销槽》
他们那边要货及不,不急先放着。急用挫刀3天给他搞一个出来。

网友(点评):
用锉刀,做过钳工吗?

网友(点评):
小电钻 加磨头 加扁铲 可以不啊 害怕大侠

网友:
画图的是老师。只能解释为考试题

网友(点评):
我学机械的,他教法仑功的,斜教{邪教}

网友:
正常的键槽我们这边都是线切割

网友:
设计者全世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大师,这样有智慧的设计唯有这个级别的人才能设计出来。顶里摸拜啊。

网友:
立铣刀+钳工修.可以吗?

网友:
图本身有问题,键槽应该直通过去。这样子的图加工极其困难,成本很高。一般是不会有人用这样的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图不专业,图纸有哪里画的不对吗?请指教

学习了。。。

网友:
果断电脉冲

网友:
赶紧烧香请神仙来加工把,里面还是圆弧,还没个空刀只能让那个神仙来干了,

网友:
有电火花成型机加工,先用电火花线切割割出铜电极槽的形状,再装夹在电火花成型机上加工出来

网友:
只有放电加工了。

网友(2014-04-06):
这样的设计太给加工找事干了

网友:
键槽底部钻一个孔,用插床插。

网友:
电火花,不过这个键槽设计真让人无语。

网友:
要是能在R5圆弧这里,能打个与外圆想通的孔Φ10,这样就能用插床插了。
线切割、电火花根本不用考虑,不能实现的。
如果内圆大点话,可以考虑镗铣床上用角侧头,立铣刀干这活,可是孔又太小,不能实现。

网友:
看这图也没什么要求 粗车后可以先把键槽做个通槽 再做一个内R的键补上  再精车

网友(2014-05-10):
如果这个图是个机器上的零件,就是乱整;如果这个图是个模具上的镶件,还是一定可能性的。

网友:
电火花加工应该没问题,但是设计有问题,不便于维护维修,除非在轴上键上加结果

网友:
建议用电火花  加工
这个图画的还真不怎么的啊

网友:
键槽为何不开通呢?尤其是内孔的,在轴端这样的键槽倒是常见;端头的圆弧插床也加工不出。

网友:
没有现场经验

网友:
控制键位置一般都在轴上,这样好加工。在孔内需要控制键的位置我还是头一回看见。真的要做的话只有电火花放电加工了。

网友(2017-10-14):
本公司生产插床界最新科技数控插床,目前国内只此一家,针对做一些盲孔花键槽,等分或不等分,任意槽,另可接普通插床改造成数控插床及生产高难度特种产品的专机。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联系电话13122957656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第一次看这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