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牛头刨刀的刀柄是弯的?

楼主(2014-02-22):
今天下车间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同样是刨床,牛头刨的刀柄是弯的,而龙门刨的刀柄有的是弯的有的是直的,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网友:
白钢条可以直接用来做牛刨刀,焊接的当然刀柄也可以直。没有哪个规定牛刨只能用弯刀杆。
用弯刀杆好处是刀尖受力往后抬起,不会扎刀。
所谓“扎刀”,指刀尖啃进工件越来越深。

网友:
大侠,您说的是弯径刨刀,精加工用的,切削量不大的。另外说的直杠刨刀,一般用于粗加工。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的直杆刨刀,只要控制好进刀量和吃刀深度就不会扎刀。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答。长知识了。

网友:
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