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轴类零件的芯部强度呢?

楼主(2014-02-22):
如何提高轴类零件的芯部强度呢??就是让轴芯变得软点,不容易折断,耐冲击,淬火还是调质还是什么的,45钢

网友A:
如果是45#,调质是必需的了,可以提高综合性能淬火只能是表面的热处理,只能强度表面的强度,增强耐磨性,对零件的内部没有帮助。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粗加工--调质--精加工--淬火。 一般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5#,调质是必需的了,可以提高综合性能淬火只能是表面的热处理,只能强度表面的强度,增强耐磨性,对 ...

那调质到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点评):
大致的调质范围:HB230-260左右吧!

网友B:
楼主的设计的轴主要是刚度要求高还是强度要求高呢?要是强度要求较高的话为什么不换材质呢?
个人鄙见,希望楼主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设计的轴主要是刚度要求高还是强度要求高呢?要是强度要求较高的话为什么不换材质呢?
个人鄙见,希 ...

感谢阁下点评,材料还能有什么选择呢??40cr??

网友(点评):
建议 40cr 好很多,

网友:
所有的材料,当然包括45#钢在热处理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材料特性——淬透性!
基本上没有什么材料应该淬透!45#钢也只能做类似于调质这样的处理。
如果要提高芯部的强度可以选择20#钢或者合金低碳钢,然后做表面渗碳处理。
楼主提出的问题应该是金属热处理最基础的知识。
所以建议楼主好好的学学金属材料热处理的有关知识。

网友:
如何提高轴类零件的芯部强度呢??就是让轴芯变得软点,不容易折断,耐冲击,淬火还是调质还是什么的,45钢
轴心软点,不容易折断,我理解 应该是需要韧性更好吧。
耐冲击应该最好要看是小强度很多次冲击还是大强度少量冲击,这个有区别的。
45钢一般都是调质处理,不知道咸Yu菋大侠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
调质是必须的,如果非要用45#钢的话。

网友:
用1144材质,硬度HRC42~45强度及韧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