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侧隙问题

楼主(2014-02-22):
请教各位大侠,齿轮副侧隙是靠什么确定的?是靠第二公差组的精度等级确定,还是靠齿厚上下偏差确定?
比如,第二公差组5、6级精度等级代表较小侧隙,8、9级精度等级代表较大侧隙;还是每一级精度等级都有较小、中等、较大不同类型的侧隙?不知道叙述的清不清楚,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望高手回答,我问过类似问题,好象没人愿意赐教

补充内容 (2014-2-22 14:49):
谢谢赐教,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假如我需要精度为8级的小齿轮,用一把成形刀连续加工多少个齿轮就需对刀具进行修缘,本人不懂机加,莫笑

网友(点评):
先得搞清楚两齿轮中心中距定了没有,如果没有,想要多大侧隙随你定。

网友(点评):
中心距一定,此时影响侧隙的因素就是齿厚了吧?就是不懂怎么选择上下偏差啊

网友:
楼主可以去齿轮论坛下一本齿轮手册先看看的。

网友:
对通常传递动力和载荷的齿轮副,其侧隙取决于润滑方式和齿轮工作时的圆周速度以及工作时的温度!

网友(点评):
大侠,比如侧隙通过动力、温度、润滑方式等条件确定为一个定值,此时齿厚偏差或是公法线偏差该如何选取?是通过精度等级选取,还是计算齿厚上下偏差再选取?不知有没有叙述清楚。。。

网友:
通过计算来选取。齿厚上偏差的数值除应考虑齿轮副的最小极限侧隙外,还要考虑齿轮加工误差和安装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