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2-22):
一、长度问题。 M20-S-40 X N  K2 GB/T 8350-2003  这个链条 其中链节个数是N是因为没确定下来。我的问题是,如果最远端两个链轮的轴心距离是5M,那我这个链条长度应该怎么定?是用一条链条就可以,还是用两条链条(一条在前2.5M,另一条在后2.5M )或者多条。
二、惰轮位置。这个结构的示意图我放上去了,就是用链条上面固定的东西可以卡住上面那个一起走  上面那个有轮,所以不用链条来承载重力  只是起到传动的作用。

语言也许用的不专业,不知道自己表达的清楚不,由于小弟还在上大学 接触的这些东西不多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一条就够了,张紧轮靠近主动轮处。

网友A:
一条链条

节数多几节问题不大,不要多出太多,注意输送方向,如果布置张紧轮,要在松边张紧

网友:
杭州九达链条提供链条

网友(点评):
不如用这种链条,被输物不用轮子

网友B:
一条链,长度=输送长度x2+链条节距x链轮齿数

网友(点评):
补充下,张紧的话,你另一端轴用带滑块座的轴承座就好了。里面装球面轴承。这样主动轮固定,从动轮可调。 我们公司现在在装的就是10米和6米的,基本装完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链条

节数多几节问题不大,不要多出太多,注意输送方向,如果布置张紧轮,要在松边张紧

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往复运动的,所以,松边既可能是上面 也可能是下边,,这个张紧轮怎么固定的好?

网友(点评):
主动轮或者从动轮张紧,不布置另外的张紧轮

网友(点评):
输送不可以过长,否则就要布置绞车类的自动张紧装置了

网友:
其实一根链条或多段链条都可以。但是疲劳后涨紧及维修是问题。要考虑安装的环境而定。不能无法维修或者维修不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链,长度=输送长度x2+链条节距x链轮齿数

其实端处的主动轮和从动轮最好不动,这样怎么弄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链条

节数多几节问题不大,不要多出太多,注意输送方向,如果布置张紧轮,要在松边张紧

主动轮或从动轮张紧的话,那就意味着要改变轴心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