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如何做丝杠的反向间隙补偿

楼主(2014-02-22):
有个机台需要两轴伺服接丝杠螺母实现水平和竖直移动,要求不能用数控系统,只能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而且还要求有手脉来控制。需要高精度。关键在于换向移动时会有反向间隙需要补充,用触摸屏里设4个按键来实现上下左右移动所写的PLC好像比较容易,只要需要换向时都加几个脉冲就好了,但用手脉控制的程序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写了。PLC是一台FX3U的,没有其他FX系列的附件。望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试着,尝试下,出厂做过预压的产品,间隙就很小了,甚至是没有间隙

网友(点评):
硬件已经买来装好了,不能改,用激光干涉仪测过有间隙的,就是不知道手脉如何来编程

网友(点评):
返工,换下钢球而已,很简单,若是你们厂里有不错的装配工,自己就可以做预压

网友(点评):
恩,这是个不错的建议,但问题是现在设备都装好了,不久要出货,东西很重没人想用行车再去吊了,而且设备工作久了没间隙也会磨出间隙来,到时不可能再换钢球了,只能通过调参数来改补偿量。

网友:
当手脉成一个编码器,接PLC的X0,X1;

采用高速计数器C251采集脉冲量;

所采集量与当前绝对值(D8340)加减运算

网友(点评):
这个我查过手册了,也接上了,但不知道怎么编,手脉有时转快有时转慢,伺服电机也要跟着这样速度转动

网友(点评):
你这案子手脉的用途是?PLC采集的一组数据,要么当位置量,要么变换后当频率,没法两用吧!

网友(点评):
是想像数控机床那样使用手脉摇的时候机床跟着走,但又不能接数控系统,只能用PLC,如果要等PLC接收完脉冲后才当位置量来控制,那就要等摇完放手后设备才会走,而没办法边摇边走,我是想要跟机床那样摇手脉时同步走

网友(点评):
这个,周一你问问三菱官方技术工程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