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键槽加工

楼主(2014-02-22):
各位大侠,请问插刀能插硬度为50HRC左右,材料为3CR13的盲孔键槽吗?插刀硬度有那么硬的吗?不甚感激!

网友:
插刀能差盲孔?
求行家指导

网友(点评):
有越程槽就行。

楼主:
插床上使用的插刀!

网友:
这也太硬了,插不了吧
热处理前没这么硬吧

楼主:
有越程槽,请问能插得动吗?

楼主:
热处理前不硬,怕是热处理前后插槽会产生变形

网友:
50度的活不是太硬,锉刀还60度哪,应该能干了,

网友:
没试过,不好说,不过给你提供个数据吧,切削加工最好的硬度范围是在HBW170-220之间,硬度低了,会“粘刀”,高了切削不动。。哥们你这硬度HRC50+,可以确定几乎是不行的?你还是注意下工序较好,能在淬火前先加工最好。。

网友:
加工后再淬火吧

楼主:
9楼加工后淬火会不会变形啊  我这是壁厚是7,淬火后还需要加工吗

网友:
可不可以先开粗,热处理后再精加工一下,要不然很户费刀吧,这种马氏体不锈钢热处理后不怎么好加工

网友:
1、盲孔内用插床加工键槽,最好是改一下设计,这活儿实在没法干。2、实在要想就这么干,可以先在热处理前用立铣刀加工出半圆槽,热处理后用电加工机床电加工到位,只是效率低一些成本高一些,但是可行。

网友:
用电脉冲烂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最后决定先加工键槽,后热处理!

网友:
我厂生产的硬度在60HRC比你这还应照加工不误

楼主:
请问16楼是怎么加工的啊?电加工还是机械加工,求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