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创建的块置前为什么不能覆盖后面的图形

楼主(2014-02-22):
     请教个问题,在CAXA绘图的时候,创建一个块。选中该块在显示选项中选择“置顶”,为什么吗不能覆盖该块后面的图形。
     比如插入一个系统自带的图形放置到图形上面时就会覆盖后面的图形

网友:
在属性里面有个消隐!自己设置!不闭合的块不能消隐

楼主:
我在编辑块的时候也试过选中所有线段,在修改中选择合并,退出并保存。但是还是不能覆盖后面的图形,选中块右键点击“消隐”也是不行的

开始我也是认为在编辑块的时候将所有线段闭合,麻烦楼上能详细说一下怎么操作吗?谢谢了

楼主:
试验了几次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在创建块之前就应该将图形进行合并操作,之前我是在编辑块的界面中操作的,所以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