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焊接坡口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4-02-22):
请教各位师傅 这样的焊接坡口怎么 弄出来

网友:
铣床铣出来,气割割出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坡口机

只做2个,而且手头没有坡口机,有无其他好办法,现有的设备有数控车,线切割,加工中心

网友:
角磨机可以不,慢慢磨,砂轮也行

网友:
加工中心走个小程序

楼主:
这个地方 是不是先要用电焊补起来,然后加工成V型的坡口

网友B:
是先加工成v坡口再焊接吧?

网友C:
就两个的话直接上磨光机了,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两个的话直接上磨光机了,省心,

磨光机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先加工成v坡口再焊接吧?

我的 意思是先用电焊把这块补焊起来,然后加工成V型坡口,然后在焊接

网友D:
直接气割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气割也可以

气割也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我觉得没有角磨机方便

网友:
量少,先画个线,角磨机打出来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光机怎么做?

手工打磨

网友:
先用数车加工C10倒角,再焊接就形成图中焊缝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