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零件怎么加工呢

楼主(2014-02-22):
请教各位这个零件 怎么 加工呢?本人 经验浅薄,请各位师傅 指点迷津

网友:
请问量有多少?焊接后退火是什么意思?
我看一般做夹具才好做

网友:
拆图(汪意留加工余量)—落料—焊接(汪意加工余量)—热处理—金工—检测—八库

楼主:
焊接后退火是为了消除焊接部位的应力 ,量很小 2个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 加工方法

网友:
车---划-----刨-----铣----钻-----钳

网友A:
是这个零件吧

网友(点评):
SW画的啊,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零件吧

对的 ,谢谢恁把3D模型做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图,我咋看起来这么累呢

网友B:
做两个,价钱不低啊,下棒料,车,割,铣床,钳工钻孔

网友:
拆图—落料—焊接—热处理—金工—检测—八库

网友C:
第二图没看懂,第三图下方料,先锣顶平面和40孔,如果要发热处理要留余量回来精锣。再发线切割。

网友D:
第二和第三个视图有矛盾,如果按第三个视图来看,根本不需要焊接,具体做的话要看楼主有什么机床了,大致的工艺就是:下料——线割——铣(要省钱也可以在铣床上镗40的孔)——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两个,价钱不低啊,下棒料,车,割,铣床,钳工钻孔

您给估算下,坐下来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没看懂,第三图下方料,先锣顶平面和40孔,如果要发热处理要留余量回来精锣。再发线切割。

第二个图确实看不懂,那两个直径20的孔如何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

300一个还是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一个还是2个

1个

网友:
楼主的图,怎么也没有看懂。

网友:
sw三维图出来后,就清楚了。

网友:
可以划线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和第三个视图有矛盾,如果按第三个视图来看,根本不需要焊接,具体做的话要看楼主有什么机床了,大致的 ...

焊接是在下一个图纸的,提前给标出来了,那个40的孔可以先加工出来,那两个20的孔怎么定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是在下一个图纸的,提前给标出来了,那个40的孔可以先加工出来,那两个20的孔怎么定位呢?

按图纸尺寸应该是好算的,要求不高的话就是算出来后划线,要是要求比较严就是先划线,打个小孔,留余量,再线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