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车削ZG3/4''螺纹?大径小径都没标注,手足无措

楼主(2014-02-22):
如图所示。我拿到这张图纸,大径小径都没标注,手足无措,一点办法都没有,求大神指点,厂里师傅说基面上的大径26.568. 中经25.117.小径23.666 基准距离8.611.利用三角函数就能把大径小径求出来,小弟愚钝,望各位老师傅能够指点一二。车好外圆之后,利用G92进行车削螺纹,G92里面的R是怎么得出来的(?),有好心的老师傅能编写两段程序让我看看吗!

网友A:
拿板牙过扣

网友(点评):
想什么呢这么大的工件一般不用板牙

网友(点评):
在说了你见过锥度的板牙吗?有才也

网友(点评):
绝对有有锥度的板牙,我用过1/4的。

网友(点评):
板牙可以攻出锥的吗? 求资料和解释。

网友:
百度上有你输入ZG3/4就有答案了》
我去看过了》你去看看吧

网友:
就是个六分管的螺纹,暖气管子都是这个

网友(点评):
ZG代表的是锥度管螺纹也

网友:
网上搜下就解决 的事情

网友(点评):
脑子发卡了

网友:
r是螺纹开始端和结束端的半径差

网友(2014-07-05):
引用 网友A:
拿板牙过扣

确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