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UC系统MPC,求指教

楼主(2014-02-22):
FUNUC系统加工中心,COUTOM里有个MPC,

楼主:
我在里面的PULLET NO1和NO2里都设了一个PROGRAM,可我不知道怎么让卧加的双工作台自动加工
求高手指教下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里面的PULLET NO1和NO2里都设了一个PROGRAM,可我不知道怎么让卧加的双工作台自动加工
求高手指教下迷津 ...

楼主:
我只想知道怎么用MPC ,别的都不想说,说得简单点我把俩程序放在一个程序里也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