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重量的计算,求解释

楼主(2014-02-22):
惭愧惭愧~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呵呵~刚才查了一下45#钢材的密度是7.85g/立方厘米。
圆钢重量=密度*体积。
假如我有一段直径50mm,长度50mm的圆钢。体积为3.14*25*25*50=98125立方毫米=98.125立方厘米
圆钢重量=98.125*7.85=770.28125单位是什么捏?
究竟这段料多少斤?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
你是要算重量? 圆钢重量是0.00617*直径*直径*长度。

网友(点评):
0.00617是?额~可以授以渔而不授以鱼吗?

网友(点评):
而且算出来的重量单位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好像还有问题哦~直径*直径?还是半径*半径?

网友(点评):
同意,最后的结果单位是千克 可用公式推出来 钢材市场的老板都是这样算的

网友(点评):
5*5*0.00617*50=7.7125公斤。不是吗?

网友:
单位是克,1斤=500克

网友(点评):
单位是克,770克烧酒。

楼主:
(3.14*25*25)*(50*0.001)*7.85*0.001
有了~
W(重量,KG)=F(断面面积,平方毫米)*L(长度,米)*P(密度,g每立方厘米)*1/1000
=0.77

网友(点评):
俺习惯直接用 mm 的单位来算, 体积 * 7.85*10^-6 = W (kg)

网友(点评):
770.28125克应该=0.77公斤

网友:
克/立方厘米*立方厘米,计算结果的单位就是克啊。

网友:
汗,这么大一个侠,单位都搞错了吧,立方厘米的钢7克多?

网友(点评):
1立方厘米的钢是7克多。

网友(点评):
额,他是中间单位没没换回来,我也闹笑话了

网友:
用体积计算公式3.14*25(半径)*25(半径)*50(长度)*7.85(钢的密度)/1000000=0.77KG

网友(点评):
长度单位应该是米啊,0.5m等于50mm啊。你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点评):
我公式算出来是7.7公斤

网友(点评):
是我错了。应该是0.77公斤

网友:
肯定是克克啊      立方厘米*g/立方厘米,立方厘米一约,结果只有克了   那么个圆钢估计1斤半左右   0.75kg    拿电子秤秤下就有了

网友:
量纲 的问题,这么多人讨论啊

网友:
下个小新实用五金手册,输入数据直接得出重量

网友:
单位是克啊,除以五百就是你要的斤。

网友:
。直径50长度50就是5*5*0.00617*50=7.7125公斤。直径乘直径乘0.00617乘长度就是了。

网友:
单位是克, 机械行业用斤来做单位的好像很少碰到,都是千克/公斤

网友:
圆钢计算不用这么麻烦吧?50圆钢手册上有15.4 kg/m;楼主50mm就是50/1000*15.4=0.77 kg,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很好算,直接用3.4*半径*半径*0.00000785=重量
我是经常用毫米计算的

网友:
25*25*3.14*7.85*50*0.000001=0.77Kg

网友(点评):
大哥这个不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 铜的呢 生铁呢 给资料也可以 说什么地方有资料也可以 、谢了

网友:
楼主在研究报价吧?

网友:
50*50*0.00617*0.5=7.7125公斤

网友:
把单位同意换成毫米,最后得出结果在换算成公斤就是了

网友:
理论重量(公斤/米)=直径*直径*.00617

网友:
单位换算成标准单位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
0.77KG

网友(2014-03-24):
风版,去下个计算材料的软件!!妥妥的

网友:
密度单位7.85公斤/立方分米

网友:
单位是克呀,,,

网友:
楼主应该拉出去枪毙一百次,初中生的知识了

网友:
楼主的钢材0.77公斤重

网友(2017-06-04):
引用 楼主:
(3.14*25*25)*(50*0.001)*7.85*0.001
有了~
W(重量,KG)=F(断面面积,平方毫米)*L(长度,米)*P(密 ...

在吗?你的联系方式?我有蜗杆要你加工

网友:
0.771KG

网友:
单位是g

网友:
得出的是g,得数除以1000之后得出的为Kg,     Q235的价格为3.5元/kg

网友(2018-10-10):
再除以100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