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变频调速的大侠请进来

楼主(2014-02-22):
请教下高手,在变频调速中,我知道了频率如何能求的转速呢?

网友:
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
n=60f/p,还不清楚就去度娘看

网友A:
(3000*频率)/(50*极对数)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还能否指点下,比如50hz的1500rpm的变频电机,在变频到25hz的时候,电磁转速是750rpm。那么转子转速就只跟负载有关了是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25HZ时,电机速度就是750。和负载没关系。原因是,你的描述是同步电机。异步电机转差率是和负载相关的,通常小型电机转差率在1~6%之间。随便找本电机拖动的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频率)/(50*极对数)

大侠,这个求的是变频电机的电磁转速吧?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理论值。具体到电机,直接就是:实际转速=额定转速*实际频率/50。

网友(点评):
50改成额定频率。有额定频率为60Hz的电机。

网友(2014-08-12):
变频器的说明手册一般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