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管子上钻孔,要保证管子内壁光滑,加工费极低

楼主(2014-02-23):
需要在外径不超过35mm(几种规格,但壁厚相同), 1mm壁厚的管子上钻2个间距100mm的小孔,小孔直径1.5~2.5mm,要求保证管子内壁光滑,加工费极低

补充内容 (2014-2-23 16:36):
管子都是精拔管,总长不定,但都是距离一端10mm处第一个孔,然后隔100mm第二个孔。

网友A:
低到什么程度?

网友:
做胎具,从里面向外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到什么程度?

1000支90元

网友B:
楼主,若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您做个钻模,钻模直接让钳工做出来,批量钻孔,钻完之后,批量内侧壁毛刺,修毛刺注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若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您做个钻模,钻模直接让钳工做出来,批量钻孔,钻完之后,批量内侧壁毛刺,修 ...

有什么好的修毛刺的经验能说下?

网友:
这价格用钻肯定是汤都没得喝了吧?量估计比较大的吧,上冲床吧

网友(点评):
冲床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估计还是有毛刺啊。

网友(点评):
请问1mm壁厚的管子上冲孔怎样确保管子不变形?

网友C:
本人不懂冲床及模具,只是凭感觉说说,可以做两套模具,冲孔的和整形也就去毛刺的,或许也可以在设计冲模时,使要冲孔的位置稍微凸起,这样的话管内的毛刺也不会影响使用了,笨办法,高手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不懂冲床及模具,只是凭感觉说说,可以做两套模具,冲孔的和整形也就去毛刺的,或许也可以在设计冲模时 ...

谢谢这位,估计后一个办法能行,但要和对方沟通下,看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等离子切割

网友:
做冲模,用油压机压。这个可行的,不过9分一件是有点太低了1 d$ g" @! z: D

网友:
我初步算了下,就算你1个小时做600件一天才4800.才432元,除了人工工资180.水电20.设备损耗20.模具费用96(按2000一套,一套生产十万来算),还有管理费用呢等等……。没多少好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