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钢冷轧机设计全程记录

楼主(2014-02-23):
     首先说明一下,我是搞自动化设计的,也就是电气部分。以前虽然也参与过公司的一些机械设计,但都是一些辅助设计,帮忙画画图什么的。这次这个项目是要作为主要设计人员参与的。
       这是一台旧设备,在二手轧机市场买的,有些东西可用,很多地方是需要改造的。最初的工作是设备测绘,目前旧设备测绘这一块已经完成。目前在进行辊系设计。
       有个想法就是把所有的设计工作和思路发到咱们这个论坛上,一方面可以让高手们给指点一下,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这些新手同步学习和进步。

补充内容 (2014-2-23 11:26):
补充一下,我主要是做冶金自动化设计、编程调试工作的,这些设备的电控系统我做的比较多,像轧机的AGC控制系统、纠偏对中、拉矫机、平整、彩涂、镀锌。在此也希望结识一些同行业的朋友,大家相互学习和多多交流。

补充内容 (2014-2-23 14:01):
我的QQ690928251

网友A:
不错,我会关注的。我也在冷轧带钢行业设备部门,也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关注中~~~~~~~

你们就买了个牌坊?辊系设计根据轧件材料,厚度,工艺,计算出轧制力---工作辊、支撑辊直径---支撑辊轧机轴承选型,工作辊轴承选型--轴承座的设计--定位装置---机械传动部分(对牙箱,减速机,电机选型)---电器部分(直流电机调速控制)

楼主:
这套设备最初购买就有很多问题的,我想先说明一下这套设备买来的用途和最初的一些设计构想:
原来厂里边有一套连轧机和一套酸洗。为了能让轧制的产品规格更多一些,想在酸洗出口增加一道粗轧,这样在连轧机上就可以轧出更薄的带钢。原有轧机是1000mm轧机,买旧设备的时候就是想买一套800mm或者更小一些的旧设备,只要牌坊够力,还有窗口尺寸够(主要的构想就是将连轧机上淘汰的轧辊用到这台设备上,这也是一个节省消耗不错的想法)。还有就是要匹配酸洗的线速度,这种轧机其实是很难找到的,一般的轧机,即使是很早的电动压下不锈钢轧机限速度都会在120米/分以上,而我们的酸洗线速度是80米/分。还有就是要考虑轧制力和轧制扭矩,还有收卷张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会关注的。我也在冷轧带钢行业设备部门,也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关注中~~~~~~~

你们就买了个牌坊? ...

这些东西都做过计算的,逐步的会将这些计算过程做一些说明

楼主:
     这个附件中是计算书,因为设备最初购买的时候我们有参与,是另外一个人去的,后来发现很多地方都不合适,跟我当时做的这个计算书出入很大。但是还想将这一套设备利用,后面的工作久更为复杂,但是我觉得这样对我们技术人员来讲更有意义。
     附件中我将我最初做的一份计算书发上来,也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查阅我贴图上来

网友A:
"主要的构想就是将连轧机上淘汰的轧辊用到这台设备上"

连轧机上的轧辊直径是多少的?是缺陷辊?磨出后直径不是小了吗?还是用到极限的辊?当然硬度低一点放酸洗还是可以用的,辊印多一些,不耐磨一些。

网友B:
关注中,现在非标都不注重计算了。我以前也在宝钢下面的公司搞非标设备。
现在行业不景气了,不知道楼主和上面那位公司怎么样?

网友:
支持一下,坐楼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构想就是将连轧机上淘汰的轧辊用到这台设备上"

连轧机上的轧辊直径是多少的?是缺陷辊?磨出后直 ...

是轧辊用到直径小于一定值的时候拿到轧辊厂家重新进行调质加工。

楼主:
下面我说一下我们现在买回来的轧机,测量辊面其实是一个550轧机,窗口尺寸670*2000,主要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里,辊面想加宽到1000mm,支撑辊900。按照所需的轧制力,670mm的窗口宽度,支撑辊轴承座和轴承根本是没办法设计的。我发一个牌坊图片上来

楼主:
     跟轧辊厂家的沟通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牌坊是不能用的,原有这套设备的支撑辊辊面直径550,辊颈直径是320,轧辊厂家说轧辊受力300T,直径是320的话他们不敢做,他们也没有做相关的计算,就是按经验没有做过这样的,他们不敢保证能够正常使用,也咨询了其它的高轧机设计的人员,有的说放上去1周就会坏掉。所以这个牌坊在这就算是不能用了。
      接下来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旧轧机牌坊,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中也发上去一个牌坊的图纸,这是在一个旧设备市场找的,窗口尺寸各方面都比较合适,就是觉得牌坊截面积有点小了,也做了solidworks有限元分析,如果按要求设计机架刚度肯定是不能保证的,但是也问过不少的专业人员,他们都说是可以用的,这种非标设备行业设计中可能很多的设备都是达不到设计要求的,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支撑辊不是要重新计算设计吗?原来的直径肯定不行的呀。

网友(点评):
按照材料宽度、厚度和加工率设计轧辊直径、长度。根据轧制力计算辊径大小、轴承型号,再设计轴承座,再确定牌坊窗口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轧辊厂家的沟通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牌坊是不能用的,原有这套设备的支撑辊辊面直径550,辊颈直径是32 ...

再将这个牌坊的图纸上传一下,也希望论坛中的专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会关注的。我也在冷轧带钢行业设备部门,也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关注中~~~~~~~

你们就买了个牌坊? ...

基本上每一样的关键部件选型都有计算的,除了计算书中的内容,比如支撑辊轴承,按照行业惯例按照所受轧制力的2倍选用,还有轴承座的等部件,一个是参考同类轧机的图纸设计,在一个就是进行solidworks有限元分析。机构的设计主要也是参考同类设备图纸,在根据现有设备的特点,还有现场情况进一步改进。

楼主:
虽然说原来的牌坊不能用,但是有的地方歪打正着。比如主机和主减速机,原来的轧机应该是个不锈钢轧机,工作辊比较小,是支撑辊传动。现在按照我们的方案改成工作辊传动,这样正好可以将机组线速度降下来,辊径小了,轧制转矩就上去了,粗略估算轧制转矩比正常轧制所需的转矩大将近一倍。所以主电机电流工作的时候是很小的,电能损耗大大降低。至于收卷准备在原来的电机和减速机中间加一个单机减速机,原来减速机是两级减速机,速比10.现在加一个3.5的单机减速机。速比就能到达35.电机弱磁最高的速度基本上也可以满足最大的线速度要求。

楼主:
现在将原有设备测绘的机组立面图、基础平面图还有主机机列图上传,图中牌坊还是原有的牌坊。大伙给点建议

网友C:
酸洗后加轧机为减薄的目的不可取。因为这些压缩还是在总的压下中。酸洗加平整是有的,目的是卖热轧酸洗板。平整机的压下不大,就当平整机用吧,算一算也许够用。说下您的资料下载不了,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酸洗后加轧机为减薄的目的不可取。因为这些压缩还是在总的压下中。酸洗加平整是有的,目的是卖热轧酸洗板。 ...

这条酸洗就是供给一套连轧机及材料的,加一个机架相当于在连轧机上加一个机架。只不过是连轧机的半成品可以轧的更薄一些。广东这边有的厂我们知道已经是这样做了。

楼主:
怎么能设置下载不要钱?我看了一下,没有哪个地方可以设置。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学学百度文档

楼主:
贴图上来吧

楼主:
基础平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轧辊厂家的沟通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牌坊是不能用的,原有这套设备的支撑辊辊面直径550,辊颈直径是32 ...

是的,现在就在做这一块的工作,机架辊系这一块重新按照要求设计

楼主:
这个工作可能要重新来过了,现在几家辊系图纸基本上已经完成,公司不想浪费这个牌坊,想将这套东西作为一个平整机使用,按照现有设备,能发挥多大效能就发挥多大效能,没办法公司的决定只能服从。现将机架辊系部分展示一下。

网友D(2014-04-06):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现在非标都不注重计算了。我以前也在宝钢下面的公司搞非标设备。
现在行业不景气了,不知道楼主和 ...

同行,你原来在bsee?现在做什么了?

网友(点评):
敢问你是哪位,我们认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行,你原来在bsee?现在做什么了?

Bsee是什么意思?我们认识吗?

网友(点评):
哦,是宝钢,我没在宝钢做过,您可能是认错人了。

楼主:
顺便说一下,这段时间也没有上论坛,由于公司出了点问题,这段时间所有的项目都放下了。还有就是设计的方向可能要变,所以没有再往下进行,暂时就搞别的了。这段时间在搞可逆轧机的工艺管理和自动化系统,Wincc结合VB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