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怎么画链条

楼主(2014-02-23):
如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久,记得大学毕业设计那会硬是一个一个链节地画出来的。一直都在找方法,通过不断尝试,今天我做到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表示不会,会用,会选型就好,我用inventor设计加速器,里面有链条啥的,但是不会是这么详细的图,简化的很,可是不影响使用啊。
还使得电脑不占用太多资源,
你要是真正想这么做,就整列就好了。

网友(点评):
没有,其实你试过了韭菜知道,整列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里有多边形效应!

网友:
楼主。你不会是一个一个旋转画出来的吧?你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没有,分享下

网友(点评):
我是旋转画出来的,不过不需要很多时间的,其实我感觉旋转其实挺快的,先计算好,接着只需要画几个链节就ok

网友:
其实,我就是嫌一个一个旋转,麻烦。一般我都是画两个链轮表示就完,链条太难画了

网友:
佩服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